请专家推荐个用于电平转换的场效应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03):
为什么一定要用场效应管你?
三极管 mos 管 电平转换IC 这三个不行吗?

楼主:
我用场效应管是为了获得比较高的输入阻抗,不想让电平转换元件影响我的前级电路。mos管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啊,不用电平转换IC是因为我只有一路信号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B:
ao34001 3402换去吧,好使。不缺钱的话就用转换芯片

网友C:
电源自己外接的话,什么MOS管基本都可以

网友D:
LZ可以在二姨家的帖子中搜索,之前有问过的额·

网友E:
2n7000
2n7002

网友F:
你的5V输出高电平是什么类型?你的后级电路又是什么?有些逻辑器件可以兼容5V和3V逻辑,弱上拉的5V输出也可以直接驱动3V逻辑,即使5V侧的高电平是强上拉输出的,如果后级输入阻抗够高,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搞清楚为什么,自然就能灵活应对。

网友G:
使用AO3402 N沟道 这个可以 我以前也用过AO3401 P沟道 需要配合三极管2N3904 也可以 你自己选择

网友G: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图上3.3V电压可以换成5V    在MOS管D端   出电压   加一个分压电阻   3.3V就能出来   希望你试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