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绝对值电路非线性失真问题

楼主(2012-09-03):
电路如图,采用单电源供电,1MHz信号,非线性失真严重,单输入大信号时,失真较小,小信号时失真更加严重,特别是A点,失真非常严重,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修正

楼主:
第一幅示波器波形为A点波形,后面两幅为B点波形

网友A:
可以参考下https://bbs.21ic.com/icview-368798-1-1.html

这么高的频率检波后有大量的谐波分量,为了不使其输出失真运放带宽要够高啊

楼主:
当然,运放带宽180M

楼主:
是的,运放带宽180M,

确实,正半波失真严重,负半波还过得去。

正是因为采用二极管检波,温漂问题解决不了,不得不采用这个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二极管检波是经典电路存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单电源是为了图方便,没有双电源。但是输入在小信号时就不够好了。
试试鬼到鬼的宽频带的运放。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轨到轨,180MHz的运放呀,效果如上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放输入和输出都是rail to rail才好。

楼主:
用的就是轨对轨的4运放呀

楼主:
没有高手来提点建议吗?

网友B:
电路图中运放的5引脚不需要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