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6E104AS16

楼主(2012-09-03):
打样了10片板,板上没留复位电阻的位置,只留了复位电容4.7uF的;在使用U2烧录时按烧录板上的按键后,可以听到一声响声,在板上运行程序表现为没反应;
不行之后我重新拔插烧录器的USB线(重启系统),改为使用“更新目标芯片”按钮,虽然也能听到一声响,可是响完后,电脑的烧录软件就死机了,要用任务管理器才能关闭,烧录软件没有弹出更新成功的提示对话框。
我现在已经把复位电阻47K加上去了,可效果跟没加一样。这个任务比较急,恳请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复位电阻式上拉还是下拉,复位电源V值有没考虑,复位电压为多少都要考虑的

楼主:
复位电阻接在RST脚与地线之间,供电电源是DC5V,是常见的参数

楼主:
可以烧录了,应该是烧录器上供电的原因,之前一直用U2给MCU供电,现在改为目标板供电就看到正常烧录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