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路电流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2-09-03):
430+CC1101,CC1101用WOR模式。单片机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状态,CC1101有时候会发送数据。程序刚烧进去的时候很正常,只有几微安,结果过了两天回来发现电流变大了,到1mA,然后又慢慢降低,到几十微安。总的来看,就是感觉板子的平均电流一直在波动。但是其他板子平均电流都很稳定的。前辈指点下,是电路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排查了。
    现在思路就是,CC1101低功耗,MCU低功耗,如果电流还是异常就应该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查发射时候的电流
或者是醒来时的电流
有可能1101被唤醒了。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重点检查静态电流超标时是哪个芯片的状态不对,然后查相关代码。

楼主:
3# chunyang 关键是其他一样的板子电流是正常的。有时候发现,同样的程序,不同的板子它的功耗也不一样。今天硬件那边确认了,是接插件的问题。
之前在调功耗的时候,IO口能拉高的都拉高了,然后CC1101、MCU都进入低功耗,电流还是很大,个人觉得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有时候板子拿洗板水洗下吹干电流能下降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