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配置AD5242时,发送数据后,AD5242无应答信号

楼主(2012-09-03):
图为产生的SCL与SDA的时序关系,可以看出第SCL的9个脉冲时,SDA仍为高,及无应答信号
iic的程序以前配置过DS1307日历芯片,是成功了的。

求大师指教一下!

网友A:
感觉AD无应答,是不是AD虚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B:
scl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我看了这两个芯片的datasheet
时序上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B:
单从波形上看是好像一样,但在一些参数的细节上有一些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时序上没什么问题呀,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iic是用IO口模拟的,延时10us左右,频率应该在100khz以内

楼主:
回复 楼主:
iic的程序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配置AD的参数和过程不一样,但我是按AD的手册里的时序描述配置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觉得问题不在FPGA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虚焊应该是不存在的

网友B:
嘻嘻,看看Data Hold Time这个值,我猜可能是这有问题。

网友B:
这是时序,注意t6

网友C:
首先是器件没有应答,我感觉需要采取两步来判断问题:1.确定器件的IIC地址设置正确,你的IIC地址是什么?地址的设置跟AD1和AD0两个管脚有关系吧?2.用示波器实测一下波形看看是不是跟自己写的时序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的代码,你可以帮我看哈

#define  dly1  10
#define  dly2  5
/********************************
* 函数名称: start()
* 函数功能: I2C启动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值  : 无
*******************************/
static void start(void)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SDA_BASE, OUT);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1);
usleep(dly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0);
usleep(dly2);
}
/************************
* 函数名称: stop()
* 函数功能: I2C停止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值  : 无
*********************/
static void stop(void)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SDA_BASE, OUT);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usleep(dly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1);
usleep(dly2);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1);
usleep(dly1);
}

/************************
* 函数名称: ack()
* 函数功能: I2C应答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值  : 无
*********************/
static void ack(void)
{
alt_u8 tmp;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SDA_BASE, IN);
usleep(dly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1);
usleep(dly2);
tmp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usleep(dly2);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usleep(dly1);
}

/************************
* 函数名称: iic_write()
* 函数功能: I2C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参数: dat
* 返回值  : 无
*********************/
void iic_write(alt_u8 dat)
{
alt_u8 i, tmp;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SDA_BASE, OUT);
for(i=0; i<8; i++){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usleep(dly2);
  tmp = (dat & 0x80) ? 1 : 0;
  dat <<=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tmp);
  usleep(dly2);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1);
  usleep(dly1);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1);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    usleep(dly2);
}
/************************
* 函数名称: iic_read()
* 函数功能: I2C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值  : dat(即读取到的数据)
*********************/
static alt_u8 iic_read(void)
{
alt_u8 i, dat = 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SDA_BASE, IN);
for(i=0; i<8; i++){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usleep(dly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1);
  usleep(dly2);
  dat <<= 1;
  dat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SDA_BASE);
  usleep(dly2);
}
usleep(5);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usleep(dly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1);
usleep(dly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SCL_BASE, 0);
return dat;
}

/************************
* 函数名称: write_byte()
* 函数功能: 向AD5242写一个字节数据dat
* 输入参数: alt_u8 dat
* 返回值  : 无
************************/
static void write_byte(alt_u8 dat)
{
alt_u8 cmdwrite;
    alt_u8 instruction;

cmdwrite=0x58;//器件地址AD0=0;AD1=0;而硬件的这两个管脚都接地
instruction=0x00;
start();
iic_write(cmdwrite);
ack();
iic_write(instruction);
ack();
iic_write(dat);
ack();
stop();
}

  /************************
* 函数名称: read_byte()
* 函数功能: 从AD5242的addr地址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值  : alt_u8 dat
***********************/
static alt_u8 read_byte(void)
{
alt_u8 cmdread,dat;
cmdread= 0x59;
start();
iic_write(cmdread);
ack();
dat = iic_read();
stop();
return dat;
}

网友B:
你是用nios做的?
你这怎么能保证你给的IIC时序符号AD5242上面时序参数的要求。从t1-t10这些时序参数符不符合你清楚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以前配置DS1307也是用的上面的iic程序,只是在读写器件的函数不一样。
从我用signalTap打出了的波形看,时序没多大问题,就是器件无应答呀!
刚刚为了使t6不超过最大,在iic_write()函数中吧第一个usleep去掉了,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B:
t1到t10的所有参数者满足时序的要求?
用示波器在物理线路上在看看

楼主:
换了个芯片,可以正常读写了。应该是之前的芯片坏了。。
特别感谢楼上的亲!希望以后还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A:
谢谢B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