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2-09-03):
首先已经定义了:uchar data writeadr;
                       uchar   data *port _at_ 0x7F ;
问:
port=(uchar data *)writeadr;
右边的赋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指针强转,我发现一遇指针很多人都犯迷糊
把变量的值转为指针。也就是把变量的值转为地址。char *p=(uchar *)1234;
一个道理。
80%的问题来源于c语言。

网友B:
楼上正解. 指针而已, 还没有出现复杂的定义呢.
建议楼主再好好啃啃 C 语言教材.

网友C:
例子
port=(uchar data *)writeadr;
writeadr=0x12;
*port=0x55;
运行后地址为0X12的变量的大小就变为0X55了

我的应用举例:

1. 给一段内存清0,给一段堆栈赋值,观察堆栈使用情况

2.调试代码:用串口修改 writeadr大小 ,串口将*port发送出来,这样你想观察哪个变量就可以观察哪个变量了,很方便
3.读某处FLASH的值

网友D:
指针数组 转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指针数组

楼主(2012-10-27):
port=(uchar data *)writeadr;

了解了
就是把writeadr之中数据(只取低8位)作为指针变量,

楼主(2013-05-19):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