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数组中的4个元素组成一个long型的数据

楼主:
例如:unsigned char a[4]
        unsigned long tmp;
       a[0]=0x12;
       a[1]=0x34;
       a[2]=0x56;
       a[3]=0x78;
      现在想将其组合成tmp= 0x12345678;
      我的做法是:

但是运行的结果是:

求解啊!

楼主(2012-09-03):
回复 楼主:
原来我的两种方法是对的  格式输出错了,

网友A:
跟存储格式有关系

网友B:
嗯 2楼说这样搞
unsigned long int  tmp = 0;

tmp = *(unsigned long int *)a;

和开端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

比如INT16U A[2] = 1,2

那么B= 1 *256  +  2  ×  1

楼主:
tmp=*((ulong *)a);
引用 网友C:
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出现这样的结果,应该跟存储格式有关。

网友C:
跟大小端有关,51上应该正好相反

网友C:
arm和avr上就是12345678了,51是大端

楼主:
嗯 2楼说这样搞
unsigned long int  tmp = 0;

tmp = *(unsigned long int *)a;

和开端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

比如INT16U A[2] = 1,2

那么B= 1 *256  +  2  ×  1 ...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你的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开始我这样做的:
    tmp = a[0];
    tmp = (tmp<<8)|a[1];
    tmp = (tmp<<8)|a[2];
    tmp = (tmp<<8)|a[3];在C51单片机中与原始数据始终有点差别,改成你这种,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D:
union buye2long
{
unchar a[4];
ulong temp;
}i;

提示完毕。

楼主:
union buye2long
{
unchar a[4];
ulong temp;
}i;

提示完毕。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方法跟强制转换时一样的,也跟大小端有关系

网友D:
呵呵,看来你看懂了。

网友E:
用联合体,注意大小端

网友F:
12# huzhiyang 这种方法是可以做兼容的,既然用了联合,你可以用联合判断下是大端还是小端。

网友G:
union buye2long
{
unchar a[4];
ulong temp;
}i;

网友C:
这是我的znFAT中对大小端无关性的处理:

/***********************************************************************************
功能:由一个小端排列的字节序列,计算得到其在某一字符长度下所表达的整型值
形参:dat:指向字节序列的指针 len:将字节序列的前len个字节计算整型值
返回:计算得到的整型值
详解:这一函数是屏蔽不同CPU在大小端上的差异的主要手段。比如对于一个小端的4字节序列
       unsigned char *p={0X12,0X34,0X56,0X78} 如果我们想把它合成为一个4字节整型,如
       unsigned long,那么可以这样来作 *((unsigned long *)p),但对于不同的CPU,因变
       量在RAM中的字节排列顺序不同,即大小端问题,则其所表达的整型值可能为0X12345678
       或 0X78563412,这将会出现错误。为了屏蔽这种差异,引入了此函数,通过对字节序列
       进行计算,最后将可以得到正确的值,对于上例中的字节序列,通过此函数的计算Bytes
       2Value(p,4)值一定为0X12345678。
***********************************************************************************/
UINT32 Bytes2Value(UINT8 *dat,UINT8 len)
{
UINT32 temp=0;

if(len>=1) temp|=((UINT32)(dat[0]))    ;
if(len>=2) temp|=((UINT32)(dat[1]))<<8 ;
if(len>=3) temp|=((UINT32)(dat[2]))<<16;
if(len>=4) temp|=((UINT32)(dat[3]))<<24;

return temp;
}

网友H:
使用强制指针转换的时候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1 big endian/little endian的问题;
2 数据地址对齐问题  在ARM, MIPS上有对齐要求,32位访问,其地址必须是4的整倍数; 16位访问,其地址必须是2的整倍数;如果没有满足该要求,会出现数据对齐异常。

网友B:
楼上有人提到用联合体

一般来讲用联合体是比较臭的做法,就类似与用goto的。
但并不是说用了不好,但大部分场合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不适用的。

还有用域的,都是比较臭的做法。当然指针强制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稳定性和规范性来讲的话。

但是如果你的代码的这部分属于固定应用  那么goto啥的 说不准是锦上添花花 看起来更清晰呢

网友B:
我也觉得你的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开始我这样做的:
    tmp = a[0];
    tmp = (tmp
引用 楼主:

呵呵 你这方法很有创意啊

我移位一般这样吧

= A << 16 +  B << 8

网友B:
使用强制指针转换的时候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1 big endian/little endian的问题;
2 数据地址对齐问题  在ARM, MIPS上有对齐要求,32位访问,其地址必须是4的整倍数; 16位访问,其地址必须是2的整倍数;如果没有满足该 ...
引用 网友H:

arm不对其能咋地? 哪天想起来 我试试看   关键是你没说清楚为什么异常。

多谢

网友I:
我表示理解,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不对齐,一些数据结构的尺寸将比你设想的要大。

网友J:
:sleepy: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其实我认为还就是楼主的移位或的方法最实在,不依赖大小端的问题。
换平台啊,编译器啊 在数据传送,打印时才不容易出问题。

就算是对于追求完美的童鞋来说
  在代码执行效率这个方法也增加不了多少(编译器现在都是很智能的,说不定给你优化没了),平台也都跑得欢了,基本上可以忽略这一点。
相反,换平台,换编译器,甚至换电脑(编译器设定)编译结果都会不一样的代码才让人崩溃。

网友K:
p=(char *)tmp;可以强制转化吗 ?貌似不行吧

网友C:
可以,如果你真的需要绝对寻址

楼主:
这是我的znFAT中对大小端无关性的处理:

/***********************************************************************************
功能:由一个小端排列的字节序列,计算得到其在某一字符长度下所表达的整型值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啊,我之前看振南视频的时候,讲到单片机驱动音频芯片时,用到了一个软件,能截取一段音频信号,并将其转换成数组,视频主讲人说是振南原创,可以去官网下载,我按照视频上提供的网址,却提示那个网址不存在了,那个软件很好的,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可以共享一下啊……

网友L:
:sleepy: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其实我认为还就是楼主的移位或的方法最实在,不依赖大小端的问题。
换平台啊,编译器啊 在数据传送,打印时才不容易出问题。

就算是对于追求完美的童鞋来说
  在代码执行效率这个方法也 ...
引用 网友J:

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