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关于jlink下载USB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现在正在用freecale的arm芯片K60,发现了jlink的一个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板子的问题),以前用jlink仿真的时候,突然jlink就不能仿真了,也连接不上了,老师说通讯失败,后来换了一根usb线之后,就好了。比较两根usb线,不能用的是一边带磁环的,也线相对较细,能用的usb线是两边带磁环的,线较粗。今天jlink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使用的也是一边带磁环的线,不过现在手头上没有两边带磁环的线,所以就换成一个线比较粗,但是两边都没有磁环的线,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磁环不会影响到这个,只是影响EMI发射,Jlink速度也不高,所以对USB线也不是太严格,楼主还是研究下USB接口是不是有松动好了。

网友B:
usb线质量太差了,建议用好的。
话说有一次,出差之前发现usb线忘到公司了(过完周末从家直接走),然后就买了一根,结果14个小时手机还是没充满电,然后退了,换了一家,据说是好线,在三星、HTC、摩托上都能用(不能用能换),13买了一根就出差了,用原装线3小时就能充满电,用买的“好线”要10个小时才能充满,因为是白色的,出差期间弄脏了,就没有去退。后来量了下,1米的usb线,电源线单根直流电阻1欧姆多,两根线有差不多3欧姆,所以不能大电流充电,所以冲的慢。
他妈的,用好铝线也不至于这么大阻抗吧,像这种伪劣产品就不应该上市,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