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降压PWM控制IC

楼主(2012-09-03):
输入10-30V  输出12.6V,1A,我是外挂驱动和MOS,谁有合适的,脚少些的.8或者6PIN都可以。

网友A:
UC3843就可以了

网友B:
TL494.不过,引脚多了一些。

网友C:
很少用到DC to DC的IC,知道的也就几个老掉牙的IC,
我做的话,可能会在UC3843和MC34063中选一个

网友D:
10-30 输入 输出12.6V
这个已经属于升降压型了,肯定比单独的降压贵不少
看看这颗吧LM3481 控制器

网友E:
你就用FP5139吧,常用得不行的IC,或者加入电源的Q群:250087630,里面大量的工程师在线交流

楼主:
我改输入电压为15V到30V的,输出12.6V,800ma 就是BUCK了,有合适这个的没有? 外置MOS的

网友D:
用lm2675-adj的

网友A:
用lm2675-adj的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外置MOS的

网友A:
我改输入电压为15V到30V的,输出12.6V,800ma 就是BUCK了,有合适这个的没有? 外置MOS的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外置MOS的?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就算是内置MOS的也不到$0.2呀

网友F:
这个要求(1A)的电流,没有必要使用外部MOS;并且大把的芯片可以选择,比如TI的TPS5410, national的LM22672, 引脚兼容.

网友G:
LM317T就可以

网友H:
12.6V?你想给锂电充电?

网友H:
10-30V输入,12.6V输出,如果是给锂电充电用,还是用sepic吧

楼主:
我是3串2并的锂电池,12.6V,   2600MA的电芯

网友I:
MCP16301   Vin=4-30V      Vout=2-15V      Iout=0.6A

MCP16321

网友J:
此电源用SPICE架构,用BIT3251就行,我用过,可以联系,发资料给你,QQ:109 7240 166

网友K(2012-11-03):
可参考下LM5010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5010
The LM5010 Step 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features all the functions needed to implement a low cost, efficient, buck bias regulator capable of supplying in excess of 1A load current. This high voltage regulator contains an N-Channel Buck Switch, and is available in thermally enhanced LLP-10 and TSSOP-14EP packages. The hysteretic regulation scheme requires no loop compensation, results in fast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and simplifies circuit implementation.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remains constant with line and load variations due to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put voltage and the on-time. The valley current limit detection is set at 1.25A. Additional features include: VCC under-voltage lockout, thermal shutdown, gate drive under-voltage lockout, and maximum duty cycle lim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