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电源插座封装

楼主(2012-09-03):
Altium Designer中电源插座(PWR2.5)为什么转成PCB后后报错,看了一下好像他有三个焊盘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一下SCH库和PCB库的引脚是否全部对应,包括名称。

楼主:
2# NE5532 正常的电源插座应该是三个角,他的确是三个,但是他是在每个脚上有一个大焊盘内径为0,大焊盘里又有两个小焊盘,一到PCB绘制里就会显示绿色报错啊

网友A:
那两个焊盘是不是没有网络,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了。

网友B:
是不是规则问题 在规则里找一下孔径设置

网友C:
没有大碍,估计是规则问题

网友D:
还是自己化封装的好,自动生成的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