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的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2-09-03):
有谁能帮我简单明了的说一下总线的原理,我经常听说,就是没用过,谢谢了各位

网友A:
LZ,你说的是什么总线啊?总线有很多种类的。请说清楚你想了解的总线名称。
     总线中目前比较流行的总线技术分为 :
    内部总线,包括IIC总线、SPI总线、SCI总线
    系统总线,包括ISA总线、EISA总线、VESA总线、PCI总线
    外部总线,包括RS-232-C 总线 、RS-485 总线、IEEE-488 总线 、USB 总线

网友B:
总线的原理, 说到根上. 非总线下, 一根线只能传递一个信号.
而总线能够单线上分时传递多种信号.

网友C:
LS说的好,不同从机和主机通信传输信息的线,包括时钟线和信号线等这些

网友D:
现场总线就是用于现场仪表和控制器之问的一种全分散,全数字化,双向智能,多点多站,多变量的通信系统,是用于过程自动化和制造自动化最低层的现场设备或现场仪表互连的通信网络

网友E:
2楼说的比较详细啊,具体的用哪个总线也根据外设而定的啊

网友F:
还没有学习总线呢!

网友C:
LS的这地方做这种广告不适合吧

网友G: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的传输线束, 按照计算机所传输的信息种类,计算机的总线可以划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分别用来传输数据、数据地址和控制信号。总线是一种内部结构,它是cpu、内存、输入、输出设备传递信息的公用通道,主机的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连接,外部设备通过相应的接口电路再与总线相连接,从而形成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各个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路叫总线,微型计算机是以总线结构来连接各个功能部件的。

这个是针对计算机的   二楼主要讲的是现场总线   结合我的补充  应该把总线的概念补充完了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2012-10-30):
回复 楼主:
总线是相对于多线来说的,总线可以在一组线上进行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信息交互;而多线是一对一的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