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全桥FET下管电流,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12-09-03):
问题1:初级有一个单片机,用来测PFC电压,和全桥的DCDC初级共地。
今天测FET下管电流,结果在加到重载时,单片机重启了。单片机电源是稳定的。
FET原来是直接焊接在PCB上。为了要测试下管电流,把FET的管脚翘起来,用一段线和PCB相连。把这段线去掉,FET重新还原,焊接在PCB上,单片机不再重启了。
请问这种让单片机重启的干扰是什么?

问题2:
PIC的dsp芯片E2ROM掉数据
这个dsp是用在电源模块里面的。现象是掉电启动后E2ROM中得数据改变。如果只用外接5V没问题。另外要说明的是有2个人在2种不同的电源模块分别写的程序,所以程序无问题。

那如何找问题呢?

网友A:
在加到重载时,单片机重启了。呵呵, 明显的干扰问题.
重载下电磁激励加强, 空间辐射的干扰越发严重.
不过要找单片机电路的薄弱点并不容易, 想法增加屏蔽措施试试.

网友B:
能不能贴个简图瞅瞅

楼主:
能不能贴个简图瞅瞅
引用 网友B:

贴图?

网友C:
地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