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03):
用ALTERA公司的CYCLONE II芯片做设计,资源已经用了60%多,但是经常编译完了之后,下到板子上程序运行的就不对,然后再编译一次可能就运行正常了。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求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每次编译的结果不同呗。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B:
老老实实了解你设计的时钟系统,设置timing constrain。并看编译后的timing report。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看看时序上是不是满足!

网友D:
你的程序有临界点
由于每次编译的结果是不同的,所以会有你的情况
找出问题,改掉它

网友E:
做时序约束没?
如果没做,对你的设计做时序约束,然后看时序报告是否满足你的设计中时序的要求。
如果没做,编译一会对,一会错很正常

网友E:
还有就是你的代码中不能有bug,功能仿真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代码中不能有bug,功能仿真一定是正确的。
引用 网友E:
嘿嘿,你要求太高了。

网友F:
自己的设计不稳定就要从自己这里找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帮助,我修改了一下我的程序中的一些时钟的触发沿,现在一编译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编译结果很稳定,但是我查看了时序报告,还是有很多红色的警告,但是程序运行的没什么问题,好像没有影响啊

楼主:
不过我想时序报告里如果还有红色的警告的话,以后编译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结果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A:
不过我想时序报告里如果还有红色的警告的话,以后编译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结果不正常的问题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