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延时器

楼主(2012-09-03):
我想用STC做个延时器,就是比喻是那种。汽车遥控器按下锁键给个信号电压(有6到10伏),单片机然后延时10S控制4个们的玻璃升起,需要怎么设计。用外信号触发延时我一点都不会。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对你而言,更大的困难可能是让4个玻璃升起,你把这个解决了,延时是小菜一碟。

楼主:
2# NE5532    升起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是就缺延时电路跟程序了。老师能否帮帮忙?

网友B:
收到编码,核对一致后,启动定时器,10s后动作
网上找找,延时程序,你只要改改参数就是了

楼主:
4# jjjyufan   能否告知QQ呢?要不您加我也行,当然有回报的了   QQ;2740328743

网友A:
感兴趣,楼主如何把信号加到汽车里的控制电路上去的。

网友A:
PS:如果控制窗子的方法很简单,一个简单的延时电路都可以处理了,犯不着单片机。

楼主:
7# NE5532 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单片机精确点。楼上的大师给点建议

网友A:
看你需要精确到多少,看你的应用,5%的误差应该是根本感觉不到的。

楼主:
9# NE5532 那就请大师帮忙设计个谢谢,加我吧我们QQ聊

网友A:
呃,我现在是忙到没有时间干外活了,你还是把入口和出口的电路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弄好了。

网友C:
找个延时继电器不就行了么

网友D:
现在的汽车防盗遥控器一般都使用射频技术,要解码,将你的指令固化在其中很难。除非你自己做一个。
要涉及到通信控制,你最好、也肯定是用单片机来实现。
单片机精典的延时delay()你不会没玩过吧?

网友E:
没有那么复杂,你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实现延时,或者用闹钟做开关

网友F:
就用STC8个脚的单片机合适。零售价是2块。前几天买了20个来玩。这个延时程序应该是最基础的了。好搞得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想的太复杂了,我就是做汽车电子解码防盗匹配的。**别人的会一点点。叫我自己原创那我就是一张白纸啊!

网友G:
对你而言,更大的困难可能是让4个玻璃升起,你把这个解决了,延时是小菜一碟。
引用 网友A: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