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下啊,F版

楼主(2012-09-03):
https://bbs.21ic.com/icview-372748-1-1.html9# GoldSunMonkey
再问你个问题哦,用altium designer 可以让软件自动调整管脚么?怎么操作啊?
还是只能一个一个的从原理图里面更改,再UPDATA?

网友A:
管脚更改可以从原理图中更改,然后更新到PCB,也可以在PCB中双击元件管脚进行属性的更改
这些都属于手动更改

软件自动管脚更改操作用的是TOOLS下面pin/part Swapping功能
这里可以实现管脚的自动分配,管脚交换等操作

我这里有一个详细教程

建议在PCB中进行了管脚分配和更改操作之后要更新到原理图,这样的话便于后期的技术资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