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我在网上找了个CD4046的电路,做了个实验,可以产生方波。
可是网上的介绍太粗略。请哪位大侠分析一下原理,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资料,下面两段文字我不明白。
1.由于VCO是一个电流控制振荡器,对定时电容C1的充电电流与从9脚输入的控制电压成正比,使VCO的振荡频率亦正比于该控制电压。
2.VCO振荡频率的范围由R1、R2和C1决定。由于它的充电和放电都由同一个电容C1完成,故它的输出波形是对称方波。
按照1的说法,当9脚接9V时,VCO的振荡频率应该为恒值。按照2的说法则调节可调电阻频率改变。这不矛盾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74HC4046 CD4046中心频率在线计算器:
http://www.838dz.com/calculator/1804.html

网友B:
以前用过,中心频率和频率范围用R1、R2和C1决定,鉴相器输出经过滤波器进9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