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cuisp支持STM32F0吗?

楼主(2012-09-03):
我用mcuisp读取IAR6.4生成的hex文件,说是打开文件失败。
然后用mcuisp读取STM32F0的CPU信息,连接不上。
请问有谁用过吗?或者类似mcuisp的软件。
谢啦!

网友A:
表示没试过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从串口下载?

网友C:
是不是现在端口选择出现问题了

网友D(2012-10-22):
顶一下,有谁知道通过fash loader串口下载程序的告诉一下,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E:
支持哦

STM32F0无鸭梨

网友E:
问一下彭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