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的时钟引脚波形图

楼主(2012-09-04):
我在练歌小板子上都用到了IIC器件,这部分的程序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一块板上的IIC器件能工作,另一个就不能工作,查看了scl,sda引脚上的波形图,发现sda上的基本一致,但是scl就相差太远了。下面将贴上图,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那里。这里单片机型号一样,晶振频率一样的,程序也是一样的。

网友A:
MCU是主,还是设备是主
看起来是CLK变高后马上被拉低,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