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连MSP430仿真器怎么选择供电方式

楼主(2012-09-04):
以前用过PIC和NEC的单片机,仿真的时候可以选择是由USB也就是仿真器供电还是外部主控板自己供电,请问MSP430在IAR下怎么设置这两种供电方式

网友A:
仿真器与PC机使用USB线连接的,内供有电源,当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时,将目标板上VCC与仿真器的PIN2连接,当目标板由外部供电时,VCC连接仿真器的PIN4即可

网友B:
一般都会有内部供电的,不需要你再外加电源的

网友C:
MSP430单片机的JTAG仿真调试接口是不需要外加电源的,这个JTAG就含3.3V的电源和地线,直接插上仿真接口就可以进行调试程序了,很方便的。

网友D:
JTAG接线的时候已将将电源线跟CPU连接好了,不许额外供电

网友E:
供电方式由JTAG接口的硬件连接决定,IAR会由此自动判断出供电方式,如下图,

箭头指示出了供电的方式,当目标板自己有电源时,目标板上MSP430的VCC接到JTAG的第4脚,当进入IAR的调试界面时,底下的调试日志窗口会显示检测到的目标板VCC(JTAG第4脚)电压;当目标板没有自己的电源,需要仿真器供电时,就把目标板上MSP430的VCC接到JTAG的第2脚,这时仿真器的输出电压可以在项目选项里设置,如下图(IAR v4.20)

JTAG的第2、4脚不要同时接。

至于能否不接第2和4脚,同时目标板自己有电源,需要试试:)

网友F: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跳线帽

楼主:
谢谢各位,搞清楚了

网友G(2014-07-09):
学习一下,我也出现点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