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的SPI初始化

楼主(2012-09-04):
我根据数据手册,调试了SPI接口,但是每次数据不正确,我设置的是位置2的P1_4位片选,p1_5,p1_6,p1_7,能给我一个初始化SPI的代码吗

网友A(2012-12-12):
我的也是,不正常,P1.7作为MISO的时候,总是电平不变化,写入的时候,MOSI,SCLK都是正常的,我是按照TI的一个PDF配置的,发给你看看
我截取我的配置运行结果和他的配置给你看看,对了你的搞定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