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对电阻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9-04):
(无正文)

网友A:
是焊锡的影响,还是与其它电阻有并联?

楼主:
是焊锡的影响,还是与其它电阻有并联?
引用 网友A:
没有与其他的电阻并联。表笔在电阻两端的焊锡的不同位置,测得的电阻值会不一样

网友B:
焊在板上的电阻你直接测?板上还有其他元件啊,阻值不对太正常了...

楼主:
焊在板上的电阻你直接测?板上还有其他元件啊,阻值不对太正常了...
引用 网友B:
那比如我要个10K的上拉,那您觉得应该焊多大啊,直接焊10K,他就不是10K,我测得时候又是后3K多,又是后6K多

网友C:
两种情况,一是跟其他元器件有并联,二是表笔没有跟电阻接触好

网友B:
当然是要10K就焊10K啦,焊锡不会又怎么影响的,你测量出来的值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你检测的电阻在电路中与其他元件并联了,并不是焊锡的影响,检测电路板单个元件要卸下来检测才行啊........

网友D:
1.普通焊接很难改变电阻的值。
2.在线电阻必然小于电阻本身,这是常识。
3.上拉电阻请根据功耗和信号质量选择,如果现在搞不懂这些复杂的,就用10k。

网友A:
没有与其他的电阻并联。表笔在电阻两端的焊锡的不同位置,测得的电阻值会不一样
引用 楼主:

买个新万用表去!呵呵。

网友E:
3.5k做上拉也可以!

网友F:
电阻单独测量和在路测量一般是不同的...

网友G:
你焊下来测就是10K了,在板测试的时候除非是没有其他任何元器件跟这个电阻并联。

网友H:
同意 8楼

网友I:
没见过在线测电阻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