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04):
keil提示"You have tried to modify a port pin which is configured as outpu!“原来还好好的,调着调着就不行了,还提示上面的语句。如果换其它的I/O口试就正常?

网友A:
查一下这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上该管脚的功能,是否只能作为输入或其它特殊功能。这里应该是提示你正在试图修改该管脚为输出。

网友B:
是不是有些特别的功能?没有配置对

楼主:
这个问题,keil认为P0口是做低位地址,所以做为输出,在软件仿真就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