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流比较大时,打过孔影响很大吗?

楼主(2012-09-04):
比如一个24V输出电流为4A,在画PCB时打过孔时对板子影响大吗?

网友A:
切换层的时候要多打过孔,包括地回路。过孔也要大些。

网友B:
过孔此时就是一个电阻 电流过大 会发热 烧断

楼主:
走线和过孔那个比较容易烧断呀

网友C:
多打几个过孔就行了

网友D:
那么大的电流,我觉得开窗还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功率太大的时候过孔也会很热。

网友E:
哦,无意中学到了,多谢楼主的提问和诸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