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94接口的相机问题。

楼主(2012-09-04):
一个有1394接口的相机,请问可以用ARM+1394接口芯片把图像数据读出来吗?
如果ARM上不跑操作系统,可以读出来图像数据吗?

网友A:
这主要是接口,驱动以及文件系统方面的问题, 跟操作系统没有直接相关性.

网友B:
目前还没有直接有ARM带1394接口控制器的,看看TSB12LV41是否可以。找TSB12LV41的代理商,他们可能会有不带OS的现成的软件测试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