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ARTH与GND的连接

楼主(2012-09-04):
对于EARTH与GND的连接,业界普遍存在两种处理方法
A:使用1000pF/2KV的安规电容跨接,有时会加一个10M欧的电阻用于静电的释放,多见于各种网络芯片厂家的推荐图上
B:600欧的铁氧体磁珠跨接,在干扰源不确定的情况下也会改用0欧的电阻,多见于各种主板的生产厂家的原理图中,以及EMC相关的推荐连接中

现在我的困惑是:什么时候用A方案,什么时候用B方案。
我现在的理解是:如果使用非金属外壳,或者外壳无良好接地的情况下,采用A方案,如果是上架设备,即外壳有良好接地的情况下,采用B方案,以及在有EMC要求(静电放电测试)的情况下,用B方案。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有高人解惑。

网友A:
还有:
C:直接两者短接
D:两者选择悬浮

接大地的第一原则就是为了安全,为了防止触电,为了触电时实现保护。
其它原则都是附加原则。

网友B:
具体如何接大地,要看设备的类型,其次才是电磁兼容等技术方面因素,具体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经过大量实例后的经验积累才是唯一的应对之策,之前,则是基于个案的分析。

楼主:
回2楼
C相当于B的思路
D相当于A的思路

回3楼
我的看法是:手持式设备选A类方案,上架式设备选B类方案。
这样的方向是否正确,当然具体的细节还需具体处理

网友A:
回2楼
C相当于B的思路
D相当于A的思路

回3楼
我的看法是:手持式设备选A类方案,上架式设备选B类方案。
这样的方向是否正确,当然具体的细节还需具体处理 ...
引用 楼主:

未必啊。

网友C:
我做的设备,全铝外壳,一般使用1000pF/2KV电容接地。

网友D:
有一种情况是,本来是19寸上架的设备,换了一个客户可能要求装载便携机箱里,这个机箱是塑料、树脂之类不接地的。恐怕难以通用。

还有USB接口的设备,有保护地(外壳地)通过电容和电阻并联之后接GND的用法。

楼主:
综合楼上各位的看法,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意思喽
那我就把器件的位子都留着,到时候看情况选择焊接好了

下面我对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一下,各位看看是否正确
在外壳完美接地的情况下,由于静电能快速释放,所以A和B方案都可行
在外壳不接地的情况下,在静电较少的情况下,A方案可行,在静电会缓慢增加的情况下,
A方案必须增加10M欧的电阻释放静电,在静电极具增加的情况下,一旦超过极限点,会在EARTH与
GND之间产生电弧导致A方案失败,但A方案的缺点是会存在浮地的现象。
在外壳不接地的情况下,B方案基本不可用,但B方案保证了GND的绝对零电位。

楼主:
回7楼
对于你的第一种情况我就用A方案,因为在外壳不接地的情况下,B方案基本不可用,为了兼容不同的情况只能用A方案了
对于你的第二种情况,你的电容应该是0.1uf的陶瓷电容而不是1000pF/2KV的安规电容,所以还是B方案。或者你的电阻是个大电阻,那就还是A方案。

其实A方案和B方案的最明显的区别是A是隔直流的,B是通直流的,根本不可能兼容,这才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楼主:
好像没什么人回啊
大家是都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还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

楼主:
看来没人回了,结贴了,一人一分

网友E(2013-01-28):
在工业现场,对于屏蔽层的处理,可以两端接地,单端接地,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两端都接地,只可惜在工业现场,地平面没有那么理想,通常各个区域的地平面存在电势差,这样两端都接地的话,会在屏蔽层产生电流,反而加大了噪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单端直接接地,另一端悬空或者通过电容接地。

如果GND和EARTH的电位一样,那么直接连接就OK了。
如果GND和EARTH存在电位差,就要通过电容接地了。

网友F(2013-03-05):
楼主现在是怎么理解EARTH与GND的连接呢?

另外,在方案B中使用磁珠,在高频下岂不是会在EARTH与GND之间产生压降?共模电流流过时,会产生较大的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