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模式下,RTC秒中断可以进入中断运行吗

楼主(2012-09-04):
停机模式下,RTC秒中断可以进入中断吗?在停机低功耗模式下,想让秒中断一直运行,可行不?

网友A:
STOP模式下,RTC的秒中断会唤醒MCU的吧,然后做相应中断的ISR的执行。

你可以设置SLEEPONEXIT,使得执行完中断ISR,自动再回到STO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