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中rom的ip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9-04):
最近在学习FFT的ip核使用,从txt读取数据完成FFT已经调试成功。现在需要将数据先存在rom中,然后FFT核是从rom中读取数据来完成FFT。

基本功能什么的没有大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rom中读取数据,每次读数据总是会将第一个点读两遍,下面的店都是正常读取,结果就造成最后一个点没有被读进来进行FFT运算。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家有了解的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FIFO有个读穿透意思的概念,可以配置来第一个时钟之前就把第一个数据准备好或是第一个时钟来后才准备好,两种方式

网友B:
截仿真时序图

楼主:
3# Backkom80 截图见附件。(00000000,3f800000)这是数据的第一个点,但是从这个时序图上来看,这个数据却被加载了两遍。

网友B:
这哪是读两遍,这是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把第一个数值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这样子的话,做FFT时最后一个数据总是没读进来啊……而且第一个数据不是应该对应fft_xn_index=0的时候吗?

网友B:
你读写rom的时序设计上应该有些问题,rom的地址如何变的?

楼主:
7# Backkom80 rom的地址端口接的fft_xn_index,即.addra(fft_xn_index)。

网友B:
时序错了吧,嘻嘻,下图是时序分析图,

网友B:
addr-index做为ROM的地址从ROM中读数出来,data-0是ROM输出的数据,而data-1是正确的输入FFT的数据。
想想怎么改吧

楼主:
10# Backkom80 谢谢!我来看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L那不是和我说的一样么?

网友B:
addr-index做为ROM的地址从ROM中读数出来,data-0是ROM输出的数据,而data-1是正确的输入FFT的数据。
想想怎么改吧
引用 网友B:
:L那不是和我说的一样么?

网友C:
我的全是XXXXXX,:lol

网友B:
我的全是XXXXXX,:lol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确定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神咋弄的?提前了一个时钟周期啊,难道要异步?

网友B:
:curse:没看到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