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布线后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有一块板子我用的是手工布线,覆铜的时候都是not net ,我想覆铜和地连接,但是覆铜时不会和芯片的地与过孔连接,除了手动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覆铜的时候把NET设置为GND

网友B:
你的地线设置网络了吗?没有网络只能是手工覆铜,才能避免。
或者是先把文件复制出来,删除其它网络保留地,然后在网络表管理器里加地网络,再全局设置地网络,再把地复制回PCB中。

网友C:
手动增加 GND 网络

网友:
2L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