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Cox] CoIDE使用入门(以Nuvoton为例)

楼主(2012-09-04):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使用CooCox CoIDE建立一个简单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1. 启动CooCox CoIDE后,选择芯片厂商,例如,选择Nuvoton。

2. 选择芯片,例如:选择NUC100LE3AN,此时CoIDE的右边将会显示相应的芯片信息。

3. 勾选您想要使用的组件,例如,勾选GPIO组件。CoIDE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您新建一个工程。

4. 输入工程名,CoIDE将会自动为您创建一个包含启动代码及main.c文件的工程。您在第3步中选择的组件也会被自动添加到该工程。

5. 在Repository视图中点击GPIO,您将会在Help视图中看到该组件的详细信息。

6. 在Component视图中点击GPIO,您将会发现该组件存在一些可用的例子。

7. 点击“add”复制已存在的代码到您的工程。例如,添加“BlinkExp”。

8. 点击"Yes"把例子添加到你的工程中,CoIDE会提示例子文件存放的默认路径。

9. CoIDE将会自动添加BlinkExp.c示例到您的工程。

10. 点击Build按钮编译并链接您的程序。

11. 点击Debug Configuration按钮打开配置对话框

12. 选择您正在使用的调试适配器。

13. 点击Download按钮下载程序代码到flash。

14. 点击Debug按钮开始调试。

15. 成功启动调试界面后,CoIDE将会进入调试模式下。

16. 初始调试界面默认只打开了几个调试窗口,您可以在View菜单下打开其他的窗口。

17. 在C或Disassembly窗口中设置断点。

18. 使用调试功能。

网友A:
coIde 功能的确不错, 使用下来还是比较喜欢的.
特别是代码补全功能做得不错. 另外可以直接参考例子程序, 相互参考比较方便.
缺点, 占用资源比较多, 导致起动比较慢, 另外, 对 JLINK 的调试支持有缺陷.

网友B(2012-10-25):
代码补全,那是eclipse(CDT)的功能,coide在这方面插不上手。占资源多,也是拜eclipse所赐。

网友C:
eclipse cdt的确非常棒。拿这个分析linux整套代码,不比Source insight差。

网友D:
代码补全功能,不知道eclipse(CDT)的强,还是slickedit 强呢?

网友E:
后期eclipse 应该是个发展,毕竟这是个开源的

网友F:
占资源不是问题
以后电脑升级换代会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E:

Eclipse是当下的潮流。TI的CCS 5.x不也是Eclipse了么?CCS对于MCU的用户而言,那真叫难用啊。

网友G(2013-08-18):
指到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ARM_EABI 试了一下,还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