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2012-09-04):
当P5高电平时,流过LED的电流有多大?具体怎么计算?

网友A:
无限流电阻,一上去就烧了:lol

楼主:
不会烧.Q2是工作在放大状态,LED的电流受控于R3,相当于恒流驱动LED,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没看出恒流在哪里

网友C:
Q2是在开关状态,理论上会烧,实际上会比较亮,但是短时间内烧不坏,这时候限流全靠电源内阻和晶体管导通的等效电阻。

楼主:
是的,不是恒流,改变R3值可以改变LED的电流,LED峰值200mA, 我想要150mA的电流,R3取多大?

网友D:
看来LZ还是学生!

网友E:
实际上LED没有烧坏是因为3V电源内阻较大。如果3V电源真能提供足够的电流。LED一定烧。

网友F:
LED的参数是什么,如果LED在20mA时的管压降是3V以上的不会烧,一般绿,蓝,白类的灯不会烧,红的估计会烧,先要了解器件参数再做计算或估算

网友G:
最好算一算限流电阻的大小比较稳妥。Q2导通后Vce多大?D1在150mA时的前向导通电压是多大?根据这两个数据,算出限流电阻。

网友H:
烧不烧要看灯,还是串个电阻限流好!

网友I:
LED端应该搞个限流电阻的   看电路貌似恒流源

网友J:
看不出 是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具体测了下, 是开关状态的。P5输出的是脉冲信号,LED导通时间很短,所以不会烧。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K:
實際應用應該在LED串个限流電阻;
由R3控制理論上可以,但要考慮Q2的放大倍數.例如 S8550C S8550D 都有不同的放大倍數範圍 .
作為學術研究當然選用由R3來控制比較合適啦.:)

网友L:
这个电路不烧坏真神了

网友M:
还是不懂怎么算的。:dizzy:求指点哪

楼主:
是不会烧坏,毫秒级的脉冲输出。串一个6欧的电阻在LED上实际测量,有一个700mv的脉冲。

网友N:
R3控制哦

网友O:
不串电阻很危险

网友P:
估计是红外发射或别的什么脉冲工作状态吧,不是常亮,所以楼主说不烧,

可以微小串电阻采样电流来获得数据,得到想要的东西

网友Q:
保险起见,还是串连一个电阻为好。

网友R:
如果3V功率足够,Q2的基极电流大约8mA,假设Q2放大系数100,就是8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