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比较输出,使用DMA,输出脉冲,第一个脉冲出错

楼主(2012-09-04):
新人发帖,请多关注,这个问题已经折腾一天了,翻了所有21上类似的帖子,没找到答案
我现在使用定时器3通道1,对应DMA1通道6 ;比较输出,输出模式是翻转

定时器分频后为1MHz,比较值分别是 (1000、2000、3000、4000……10000)10个数

DMA传送次数10次,产生10次翻转即5个脉冲,我预计应该是5个周期2ms的脉冲

示波器测试发现,第一次比较值是65ms 以后9个比较值都是1ms正常

楼主:
硬件调试发现第一个CCR1值的确是通过DMA读到了,但是没有起作用

网友A:
第一次值刚好越过了以上给定比较值,所以等一圈后再回来进行比较了,所以时间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了,的确是刚好计数器跑了一圈

感觉是定时器一启动就是从第一个比较值开始计数,而不是从0计数

网友A:
嗯,你把计数值清掉再开启,看还是不是从比较值开始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第一次启动DMA的时候会,以后再开启就没这问题了,应该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

DMA的寄存器一目了然,定时器就比较复杂了,手册上对比较输出描述的很少,关于比较输出触发DMA只有一句话……

网友A:
这个就要多试试了,再找下资料或例程了

网友B:
ST标准例程库的DMA例程库里有个ADC TIM DMA例程

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点参考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香主帮忙,今天参考库里带的例程,用中断方式没有问题,DMA用在串口也很正常

后来好好看了定时器初始化代码,CCR应该用DMA读取,我在初始化定时器时候,自作聪明地把DMA对应的数组第一个值赋到了CCR里面

把这多余的步骤去掉之后就正常了,但是没找到为啥不能直接给CCR赋值

楼主:
基本测试OK,现在DMA发送脉冲已完成,准备做一个捕获加DMA做接收使用

结贴

网友C(2015-09-17):
引用 楼主:
基本测试OK,现在DMA发送脉冲已完成,准备做一个捕获加DMA做接收使用

结贴 ...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也是用的定时器触发DMA产生占空比可变的pwm波,为什么CCR的值没有变化呢,一直是第一个值

网友D(2016-02-29):
楼主能发下TIM 和 DMA的初始化代码吗?

网友E(2018-08-13):
,pwm模式,CC1捕获中断,DMA传输个数要为N+1;否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