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IIC时序问题

楼主(2012-09-04):
我使用STC的单片机通过IO口模拟IIC的时序发现当使用P0口模拟时就出现问题,使用其他的口就不会有问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使用IO口试我使用了10K的上拉电阻,发现scl的频率和使用非P0口的就不一样(使用的程序是一样的),还有幅度也很奇怪高电平的有3V多的(多),5V的出现以下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外部总线功能禁止了没有?中间电平多是由于冲突造成,例如上拉和下拉一起上,高低电平输出在同一根线上。

网友B:
P0口用作普通IO口时,驱动能力是没有其它口强的...
所以一般不用P0口模拟其它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