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9-04):
这个电容两端的变化,还有线圈不是直流才工作的吗,在这边是怎样工作的,图在附件上。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

楼主:
这个电容加进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二极管是起续流作用的。电容是为了防止晶闸管关不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续流可以理解,请问电容怎么防止晶闸管关不掉呢?

网友C:
晶闸管开关可控

楼主:
不明白这电容到底是什么作用

楼主:
一般不是并联RC串联网络吗?

网友D:
二极管保护开关管即可控硅,防止感性负载的反峰电压击穿管子,电容保护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