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解惑,关于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2-09-04):
最近在网上看到飞思卡尔的直立小车,小弟也想自己学着做做。买了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是enc-03rc的,加速度是mma7660 数字i2c的,研究了几天,有几点想不明白
(1)陀螺仪测出的是角速度,怎么转换成角度。
(2)加速度传感器测出的角度怎么和陀螺仪的角度去比较,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角度。
请大侠们帮忙解惑。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角度 = 角速度 X 时间
如何得到准确的角度,这个比较麻烦,简单的可以在软件上做些手脚

楼主:
2# elec921 我用ad转换,假如我每次启动ad转换的时间是100us,然后我转换10次,取平均值,那我测出来的角度是不是就是平均角度=角速度*1000us。

网友B:
在软件上控制就行了呀,加速度传感器测出的角度和陀螺仪测出的角度不是同一类型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