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铺铜出错

楼主(2012-09-04):
在图1中,如果把R20周边的那块动态铜铺完整(如图2),就会导致左边的电容电感处的地不会自动规避(如图4、5)。去掉的话就不会出错。铺铜的属性如图5、6。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铺铜都干掉后,DRC下,然后在铺铜试试
或者软件重启下,有时候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还有铺铜选274

楼主:
试过了不行呢
是274的

网友A:
实在搞不定,源文件上传或者发给我,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