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无线通讯

楼主(2012-09-04):
我的两个设备要在钢厂的两个厂房之间通讯。数据量不大。用的433M,发射电台的功率是800mv可是两个电台通讯不上。各位大侠给出出主意,怎么改正

网友A:
距离是多少

楼主:
距离不是特别远也就2百多米。主要是钢厂厂房时铁片房子。屏蔽太大。我的天线在一个移动设备上。不能外接。所以信号不好

楼主:
2# 我是土匪 距离不是特别远也就2百多米。主要是钢厂厂房时铁片房子。屏蔽太大。我的天线在一个移动设备上。不能外接。所以信号不好。用的433M的

网友B:
到钢厂的外墙装一个接受器,用有线传入内墙,内墙再装一个发射器。
接受器与发射器不同频率工作。

这个是借鉴无线对讲的中继台的思路,在屏蔽墙体装个“中转站”。钢厂有米,这个增加的成不可以忽略不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