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文件逆向生成PCB工程文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在进行PCB逆向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求高手解答:
一、Cadence:
1、在得到了一块板子的光绘文件之后,是否可以用Cadence打开该光绘文件?2、在打开光绘文件之后又如何转换为PCB文件呢?
3、如果生成PCB文件是否可以从中提取出元件的封装,如何提取?
4、最后如何与原理图对应生成一个总体的工程,以便于对其进行修改?
二、AD10:
1、在AD10中根据光绘文件生成PCB后,为何提取PCB Library不可用?
2、如果可用的话是否可以与原理图对应生成工程文件?
3、如果不可用,如何用原理图与生成的PCB来生成工程文件?

楼主:
问题补充: 我已经用AD10生成了PCB文件,但是生成的PCB文件中,没有元件的概念,只是焊盘和走线的结合,网表也需要根据原理图一个个的对照,最关键的是生成的PCB完全无法形成工程文件,各位是否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反向都是要花时间和精力重新弄的,
gerber导入 顶多是个器件位置和走线位置的参考
要不然你以为制版干嘛要给gerber文件啊,

画说回来,有的给你参考,已经不错了。至少可以不动脑筋的 按图描线。

网友B(2013-11-22):
线是不用画了
电视元件布局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