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如何连接mcp2515

楼主(2012-09-04):
因为要做can所以选了2515,但是硬的spi没有用过,48的ss端接到2515的cs端吗

还是把48的一个io接到2515的cs上,

还有就是我想用isp,会和2515冲突吗?

网友A:
ss是作从机才使用的,作主机时顺便找个io(包括ss)就可以了。ss的唯一作用是当设置为输入且被拉低时自动进入从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