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IAR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请问IAR中的启动代码在工程里怎么查看的?我没有写任何启动代码,只是设置了pll,gpio的寄存器,程序也能运行。是不是IAR自动添加的启动代码?在哪能看到?

网友A:
你看一下在创建工程时是否有提示你同时创建启动代码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从项目编译的路径上找找

网友B(2013-03-31):
resource文件下面有一个宏文件 是配置外部存储器或内部存储器,调试时会自动启动。
还有一个是库文件里面的xxx_cstrartup_iar.s  这个是系统的配置文件  是iar自己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