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 differential resistance 怎么理解?

楼主(2012-09-04):
TVS 管有一个参数 differential resistance ,不明白意思?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微分电阻(或称动态电阻),其为V~I曲线的某点切线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教该参数对TVS有什么样影响?
发现有的TVS手册并没有标示该参数,
选型时时要越小越好吗?
还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微分电阻)是在特定工作点(TVS的作用区)上测的,表明在相关点上的动态交流电阻(d V / d I)。这个值应该是较小为好,表示在某电压限值以上TVS的“泄流”能力(注意,必须有相应额定功率的保证)。

网友B:
TVS即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既然它是二极管就还是具有二极管的所有特性,它的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它的特性曲线也和常规二极管也是相似的,所以,你说的那个differential resistance 就是工作点在某点附近变动时电压的增量和电流的增量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