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wifi芯片或是模块

楼主(2012-09-04):
想问下大家,大家做wifi开发的时候是买wifi透传模块,还是自己移植协议栈?

网友A:
都可以。

如同想开汽车可以买也可以自己diy一样。

前提条件不说明,无法判断。

网友B:
如果你上了系统呢,直接wifiIC 供应商一般都会给你主流系统的代码 你只要加入即可
如果你是单片机,或者没上系统,那就模块好点,直接扔数据即可。

网友B:
另外,模块呢省个调试

网友C(2012-11-03):
独立的wifi模块。
应用起来都是要自己去移植协议栈

网友D:
用LINUX系统就不要搞什么协议栈了,随便搞个USB的插上去都可以。
驱动只要编译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