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点灯电路设计

楼主(2012-09-04):
要设计一款点亮灯泡的电路,灯泡为直流12V/1W,要在接12V和24V时都能点亮,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分压肯定不行!电阻选大了,输出电流不够,电阻选小了,N多功率浪费。
坐等高人出现!

楼主:
楼上具体讲讲啊

网友B:
找个IC 最高电压到30V的足够你用了吧,输出12V 0.2A 够了
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你完全用个LDO就可以了,12-24V 输入,输出11.5V 0.2A
你的12V 1w LED 在11.5V应该也满足亮度的。

网友B:
你可以拆看你的灯看看,我觉得里面应该还有LDO等IC 看看它的输入电压,

楼主:
我是想用三极管之类的搭个简单的电路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不知能不能啊

网友C:
如果用MCU去做,AD采电压,两个IO控制;
如果直接模拟电路搭,用个比较器,12,24V分路设计就行了,没什么挑战性

网友D:
三极管简单的搭一下当然可以,但是不合适,24V输入的时候,三极管的损耗太大,建议用DC to DC。

7# 夏日飞鹰

楼主:
由于线路板空间有限,目前是搭的如下的电路,可以再12V和24时点亮LED,但要是把led换成灯泡就不亮了,这是为什么呢,又有啥解决办法呢,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E:
限流电阻太大。灯泡不需要限流

网友F:
9014功耗1W太大了,也可以用一个LM317,一个15欧电阻,完了。便宜,简单,1W功耗用TO220封装温升25度。

网友G:
一个7812三端稳压搞定

网友H:
這個設計非常好學習了

楼主:
7812输入是要比输出大2V以上才可以的吧

网友I:
高于14V采用50%占空比的PWM。
否则直接导通。

网友I:
恒流源,浪费能量呀,散热的成本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