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D12读取usb上的数据呢?(只作数据读取)

楼主(2012-09-04):
两片D12(分别为A和B),能不能用A来USB通信,另一片B只用来读A的通信数据呢

网友A:
这是要干嘛,总线监视?可以用软件监视的。

楼主:
不好意思,电脑出了点问题
不是用来监视用,看到D12都是用来通信用,就没看到用来读取用数据用的,硬件指令也是用来响应host的包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读写是双向的,没道理还要单独一个芯片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