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核心板的2个SD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要等长吗

楼主(2012-09-04):
画PCB时。2440核心板的2个SD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要等长吗?很严格?还是允许误差多少呢?因为板子小,走不了蛇形线。所以求解,谢谢

网友A:
不用等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带我的那个人要我尽量走等长,现在的线最长和最短的有相差20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误差范围可以接受么

网友A:
SDRAM  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等长
注意下时钟信号即可 数据和地址不要乱扯即可
20mm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不用等长
蛇形线画的不好反而出问题

网友C:
最好是等长,  不等长也是没问题的。 别差太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误差范围要在多少才行呢

网友D:
不需要等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