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础问题

楼主(2012-09-04):
求教楞次定律中 负号的理解, 如图所示

网友A:
re LZ:

首先,这里没有负号(按你的标注方向),应该是

    ul = L d i / dt

楞次定律反映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那个负号,表明感应电动势试图阻碍电流的变化。

网友B:
对,,这里不要负号!!

楼主:
re LZ:

首先,这里没有负号(按你的标注方向),应该是

    ul = L d i / dt

楞次定律反映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那个负号,表明感应电动势试图阻碍电流的变化。 ...
引用 网友A:

HWM老师,你得意思是 楞次定律 “按我标识的方向”,公式就没负号?

我这样标识 是因为 对电元件而言(非电源),其电压 与电流 应该是关联参考方向
即图示U,I方向为正方向。

楞次定量的 含义就是 “阻碍”,但怎么理解 它公式中的负号?不管怎么样,
作为定律的描述载体 这个电感的U,I还是要符合电原理的吧

网友A:
to 4L:

你一楼图中电感的电压和电流的极性标法符合无源符号规定,所以U~I关系式就是

  u = L d i / d t

若想从中看到楞次定律可以这样分析:假设电流(i)增加,显然有 d i / d t > 0,即电感上的电压是上正下负,抵消部分电源电压;反之假设电流(i)减小,显然有 d i / d t < 0,即电感上的电压是上负下正,部分叠加电源电压。总之,电感上的感应电动势总是试图阻碍电流的变化(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小)。

网友:
to 4L:

你一楼图中电感的电压和电流的极性标法符合无源符号规定,所以U~I关系式就是

  u = L d i / d t

若想从中看到楞次定律可以这样分析:假设电流(i)增加,显然有 d i / d t > 0,即电感上的电压是上正下负 ...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流(i)增加,显然有 d i / d t > 0,即电感上的电压是上正下负,抵消部分电源电压"

开关闭合时,   di/dt > 0即电流开始增加 , 而由楞次定律, 应该有 右手大拇指朝下 以显示“阻碍磁通增加”,那么右手对应的 应该有 线圈试图产生a-->VIN-->b
的电流,且该电流(若存在的话)的 磁通方向就是向下的 ,故节点电压有 a正 b负, 也就是 Vab>0
,但怎么理解“ 抵消部分电源电压”的 “抵消” 和" 部分“ ??? 这句话的含义是??

网友A:
....
但怎么理解“ 抵消部分电源电压”的 “抵消” 和" 部分“ ??? 这句话的含义是??122013137 发表于 2012-9-5 09:27

“抵消”显见,“部分”是因为导线有电阻。

网友:
“抵消”显见,“部分”是因为导线有电阻。
引用 网友A:

假定 含内阻的线圈如下,是不是这样理解“抵消” 及“ 部分”?
开关闭合时,“不显现出来的感生电流的磁场方向”向下,故令理想线圈 感应出的
ac两端的感应电压为 vac>0, 而电流方向依旧不变,则线压vr>0,则
实际线圈外部ab两端 UL=Vab=Vac+vr=VIN,而我们只关心 理想线圈Vac,
所以Vac=VIN-Vr, 故体现了 “抵消部分电压”?
并且由于Vr太小,所以通常写为 UL=Vab=Vac=VIN ?

网友A:
基本是这样了。

网友:
基本是这样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HWM.   还有就是  楼主问的负号 问题
“你一楼图中电感的电压和电流的极性标法符合无源符号规定,所以U~I关系式就是

  u = L d i / d t”

为什么这时候负号就没有了呢?~

网友A:
to 10L:

按无源符号规定(一种电压和电流的极性规定,即电流入端电压极性为正),根据《电磁学》理论推到出来的关系就是如此。具体看相关书籍。

网友:
to 10L:

按无源符号规定(一种电压和电流的极性规定,即电流入端电压极性为正),根据《电磁学》理论推到出来的关系就是如此。具体看相关书籍。 ...
引用 网友A:

赵修科老师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件》 P6 ,如红线部分,公式中负号 体现应该是 此图中  感生电流的磁场 与 感生电动势 的磁场相反?(感生电动势 的磁场,指电流由电动势正端流入线圈而产生的磁场),比如磁铁下移, 感应电动势为b+ a-,感应电流为
b-->电流表-->a方向,则感应电流磁场向上,而 感应电动势 产生的磁场向下,所以需要加个负号后,两者才会相同 ~   这样理解正确不?

而8楼的电路图,当开关闭合时,由于感生电流体现不出来(转为电感能量了),则线圈只有感生电动势的磁场(向上),且随着电流的增加,磁场增强。

还有个问题是,我们电路里 体现不出感生电流的话,, 我们要 带负号的公式做什么~?

网友A:
to 12L:

此处“e”是感应电动势(方程中负号按右手法则必须存在),其方向恰与外电压相反,所以作为电路元件的电感的I~V关系中无此负号。

网友:
to 12L:

此处“e”是感应电动势(方程中负号按右手法则必须存在),其方向恰与外电压相反,所以作为电路元件的电感的I~V关系中无此负号。
引用 网友A:

那我12L的理解 对么?

网友C:
物理学里“-”号代表楞次定律,有实际电磁场物理关系上意义
在麦克斯韦方程里有对应实际意义
而电路学中的U 、I仅仅是参考方向的定义,
定义: 电流流进元件的一端对应于电压的正,仅此而已。这个定义方法同电容 电阻 一样。
要考虑元件实际内部物理特性的时候就不能用电路学 这种集总参数的 U I 描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