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一直在响

楼主(2012-09-04):
我做了一个比较器输出电路。高电平+12V 低电平0V。用于控制继电器。我采用低电平有效控制。9012三极管。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继电器工作时,一直在不停的吸合。频率很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肯定是你的比较器输出不稳定,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另外,继电器为什么要用9012控制呢?建议用NPN 9013来控制,至于控制电平,前级可以再加路三极管电平转换。

网友B:
肯定是驱动不稳,要不然怎么会呢。
你直接通电试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LS的已经说了,示波器。

示波器就是电工的眼睛啊!!!!!!!!!!!!!!!!!!!!!!!!!!!!!!!!!!!

楼主:
无示波器。只有万用表一只。 测试在未工作时。电源电压为11.9V   继电器不断吸合情况下电压为8V左右

网友C:
接个下拉电阻看看。。
你的电源电压稳定吗

楼主:
是阻容降压 全桥整流 稳压管 1kUF电容

网友D:
这个我也常有,不过我这个电路不一样,继电器不停响,只能说运放输出时高时低。输出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然后在输入端找到电平波动的原因,加个电容滤波或许有用!

楼主:
电路图我传上来了  1口输出

网友C:
阻容降压  擦才多少电流呀。。能带动继电器吗。。我估计是你继电器一工作。。把电源电压拉低了。。引起单片机复位了吧//然后这样重复的在这样。。

楼主:
这里有什么问题么? 11# 宋业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换了电源。变压器的 还是一样

楼主:
输出控制继电器电路

网友A:
9012拿掉 你肉眼看LED1在闪吗?
真心不喜欢用PNP驱动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肉眼看出在闪。而且一直在投切时,VCC电压会下降1V

网友A:
那你就查比较器 为什么一直输出 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出在比较器输出不稳定状态。在投切后电压变化。比较器输入2端都有稳压器,电压都不稳定

网友E:
稳压电路带不动继电器

网友F:
你先把继电器的负载拿掉试试

楼主:
没带负载 我就光听吸合声

网友G:
把R8,LED1去掉试试,其实这两个器件若是作指示可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嘛。

网友H:
应该是驱动电路不稳定    用场效应管驱动  可以省电    A03402   N沟道的   试一下吧  呵呵

网友I:
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吧

网友J:
这电路怎么是LM324,这可不是比较器,输出最高还是到不了电源电压的,大概10V多一点,继电器驱动电路估计只能间歇性关断了

网友K:
还是用示波器从前到后测一下关键点的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L:
把继电器还拿掉看看输出还正常,如果正常说明你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M:
同意29楼的看法,不是驱动电流的问题就是电压,再看看继电器的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啊!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只有用示波器在关键点测试一下了,可以先排除是的问题就只有两个了:一个是元器件一个是电路了,在PROTEL上仿真有问题吗,如果没有就只是元器件的问题了。

网友N(2016-03-02):
我的电路板也有这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我传上来了  1口输出

U3B基准可以简化一点的,必要时用431就行了。U3A比较器R6电阻选小点,输出就会稳定的了。

网友P:
蛮简单的问题搞那复杂!…换内阻小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