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流源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2-09-04):
压控电流源输出电流问题

图的左半部为压控电流源,输出6mA电流,作为发送端,接收端在20m以外,
我想用2种方法来将电流转换为我想要的电压信号,也就是图左半部输入的12V电压。
第一种方法如图1,用电阻取样,但发现输出电压已经饱和,不能输出12V
第二种方法如图2,用IV转换电路,电压输出12V正常。
疑问,如果图中左侧部分为压控电流源,那么电流源阻抗理想为无穷大,只要RL远远小于电流源
内阻,既可以保证电流源电流不变I = Vi/(R+RL),因为R远远大于RL,那为什么图1中电流无法输出到6mA呢?

网友A:
不能将R14和R19简单的分压,要考虑输出阻抗,想想R12流过的电流从哪来就知道不是12V了。

楼主:
压控电流源输出阻抗无穷大

网友B:
第一个图输出电压VO<=Vsat-I0*R14=1V左右
第二个图,由于是I/V转换电路,R3右端输出为0,满足上面的条件。

网友C:
不太认可4楼的说法

网友B:
LS兄弟看下改进型HOWLAND电流泵

网友C:
我觉得解释不清楚,

楼主:
等了一天,没有答案

网友C:
这帖没人回,看来半吊子太多了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好像看不懂。运放输出饱和电压大约13V左右,流过6mA*R14=12V,输出的幅度也就是13-12=1V左右了,还能输出RL*6mA=12V吗?哎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好像看不懂。运放输出饱和电压大约13V左右,流过6mA*R14=12V,输出的幅度也就是13-12=1V左右了,还能输出RL*6mA=12V吗?哎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还不是很懂这个电流源,6mA是负载电流,不是单单流过R14的电流,请你仔细看看电流是如何流动的?

网友D:
这个电流源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保证R14流过6mA

网友E:
LZ真是牛皮灯笼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解释解释啊

网友B:
也学楼主仿真了下,要输出-12V除非运放供电再加12V
仿 真对简单电路确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