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FPGA控制RAID 设备

楼主(2012-09-04):
大家好,请问一下用FPGA控制RAID设备是否有可能?
LSI的RAID设备的输入接口是PCI epxress GEN II x8,输入带宽达到了40Gb/s,
而我前端数据采集卡出来的数据数据流的带宽是16Gb/s,项目需要把这个数据流存储到硬盘中,
所以我想使用RAID来存储数据。
XILINX的FPGA是可以配置PCI express RC的,这样就可以把RAID卡连接到FPGA。

而我的问题是,FPGA配置为PCI exprss RC后,能否控制RAID设备呢?比如发送 MWr MRd TLP,
如果不行的话,这个方案就不能做了,请问有其他方案建议吗?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B:
只用过EP的,还真不知道Xilinx有没有RC的IP。

不过,如果目的是将来自采集卡的数据流记录到RAID上,也可以考虑别的思路。比如,FPGA也是一个EP,中间接一片PCI-E Switch芯片,工作在peer to peer模式下,这样就可以在两个EP之间直接传递数据了;而如果系统中有RC的话,也可以两个EP通过RC来传递数据(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性能需求)。
有些Switch芯片内部集成DMA引擎,本身就支持两个EP之间直接通过DMA直接交互,其实就是peer to peer的意思。PLX和IDT(前者似乎被后者收了)都有很多switch,可以查一查。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如有问题,概不负责。哈哈

楼主:
Xilinx 的PCIe核本身就可以配置为RC的,virtex6(我只有virtex6的板子)以上就支持了。
FPGA + PLX 也不是不可行,但就是硬件工程量会很大,而且FPGA与PLX的接口,也需要大量的逻辑编程。
如果FPGA可以直接控制RAID,就更好了。

3# sleepybear

网友C:
相当于每秒2GB的数据量,即使存进了磁盘系统,对硬盘也是非常大的消耗。
你可以把数据进行无损压缩,压缩个10几倍再存,碰巧我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站内留言或给我邮箱dren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