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择 谐振频率

楼主(2012-09-04):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
      上面从网上看到的,根据谐振频率公式f=1/(2*π*√LC),得到的值不是7M左右,他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是7M为什么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
       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这句话怎么理解,根据谐振频率公式电容越小,不是高频噪声的效果越好吗?

楼主: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普通的0.1uF的电容的分布电感肯定没有5uH那么大。5nH还差不多。

网友B:
参加飞思卡尔在线座谈,赢取最新NETRONIX E606A2 电子书
Kinetis L 系列32位MCU是独特的设计理念必将使其在8位和16位MCU市场上引发一场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更高能效和更高性能的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应用。
基于世界上能效最优ARM Cortex M0+内核的Kinetis L系列MCU是为 8位、16位市场量身定制的MCU系列产品。 它不仅沿袭了8位MCU的特点,如易于使用、低功耗、低成本等,而且融合了32位MCU的优点,如高性能、可扩展、庞大的生态系统圈等。
飞思卡尔半导体将于9月18日和10月18日分别举办在线座谈,为您从不同角度介绍全新Kinetis L系列MCU,欢迎踊跃参加
链接是:http://seminar.**/120918/register.asp

网友:
那些数据不知道是怎样算出来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知识来解释一下这些数据的特点。
当信号衰减到-3db的时候视为截止频率,0.1uf的去耦电容与5uh的分布电感是并联关系,当在谐振点时阻抗最小,即这个频率是去耦效果最好的点,在这个谐振频率点两端各有一个-3db的点,一个频率点是低于谐振频率假设为a HZ,一个点是高于谐振频率假设为b HZ,在这两个点之外都视为截至频率,也就是当小于于a HZ或大于b HZ时就基本没有去耦效果了。
这种解释只是我个人意见,那些数据不知道是怎样算出来的,楼主可作为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