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2-09-04):
现在我有两块板,分别使用的是at89s52和89c52的单片机,要实现两块板的串行通信,可不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 都有串口, 下面的问题就是你的协议怎么定了

网友B:
串口,模拟I2C,模拟SPI,并行总线貌似都可以的吧。。。

网友A:
模拟I2C,模拟SPI,这个就别试了, 要做稳定(特别是从机部分), 可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C:
LZ的问题,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甲和乙想谈恋爱,需要交流,那怎么联系呢?
通过电话聊天可以、QQ视频可以、QQ聊天也行、甚至写信也是不错的办法;
最终归到现实问题是哪个更经济更实惠,且能完整表达双方的意愿:
甲喜欢乙、甲爱乙、乙想甲了、乙想吃西餐了……
现实场景这样清楚了吧,很简单明了;那归结到双机通信是什么呢?
串口就是一个电话,仅作为一个载体传达信号,内容还是要双方约定;
其他方式也可以,但比电话更方便?

网友D:
串**叉链接,程序简单,通信稳定